[维修求助]
苹果7进水不开机,无声音,无振动,跳运营商。

楼主(2018-07-16):
一台进水小7,拿到手先把主板取下在显微镜下观察,进水不算特别严重,只有4处进水腐蚀特别严重,4处位置分别是电容C7602附近两三个都发霉了、基带电源旁边几个电容发霉、铃声放大和振动控制芯片进水发黑了、电容C7103附近几个电容腐蚀。首先我把发霉的电容全部挑掉,在用超声波对主板清洗了两次,接可调电源漏电200mA左右,但是可以开机。开机定白苹果,询问客户可以刷机,于是对主板刷机,刷机能过,开机进系统,但是接电漏电还是200mA左右,于是测试手机功能,发现无外放、无铃声、听筒无声、无振动。因为进水严重位置有一个铃声放大和振动控制,所以优先干这两个芯片。
拆下芯片明显两个芯片都被腐蚀了,找了一个ID板换了两个芯片装上去,接可调电源接电漏电50mA,进系统试功能声音正常振动正常。可是没隔两分钟就开始跳运营商了

而且越跳越频繁,不插卡就跳未插卡。因为一般跳运营商都是RFFE总线控制器有问题,因为小7的RFFE总线控制器在后摄像排线旁边,这个位置也没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打值都正常,但是我还是给换了一个,装机问题依旧。问题不在这,因为进水的机子还是往进水部分查。所以先把基带电源干下来

5脚和16脚被腐蚀了,先不管跳运营商问题是不是出在这先把芯片换了。接可调电源不漏电了,进系统也不跳未插卡,插卡打电话一切正常,因为客户说内存太小,叫我扩一下容,因为手里有一个128的硬盘就给顺便把容扩了

因为客户的后盖总成进水样子不好看了,给他换了一个我拆机下来的后盖总成,维修到此结束。

苹果7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7951-1.html

网友A: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啊
我也有台苹果7信号时有时无正在查电路

网友B:
厉害了   老哥维修思路好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老哥维修思路好清晰

我是小白这是进水机的基本维修流程,挨着干就行了

网友:
修好收顾客多少钱一共

网友:
好厉害,这个真心牛逼,思路清晰,手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这是进水机的基本维修流程,挨着干就行了

谦虚了啊   老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啊
我也有台苹果7信号时有时无正在查电路

机子如果要是16年的基本就可以不用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子如果要是16年的基本就可以不用查了

为啥这么说

网友:
收了多少钱吧你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