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SE不开机

楼主(2018-07-16):
今天客户拿来个SE说是不开机,在别处拆过,让客户等2天,客户不愿意。客户到我店里,问我当场能修么,我说能正常询问怎么引起的,客户来了句正常刷下微信,发烫。判定应该是短路。拆机,夹电源,按开机键,直接上0.5A,板子发烫,先把背部的屏蔽罩吹下,用肉眼看了下,没发现明显元器件烧坏。再一次夹电源,电源周围发烫严重,先用收摸摸吧 (没一开始用松香法),测量了周围电容,好几处短路点,再用放大镜仔细看了下,有个电容有点异常,用热风枪吹下,测量 电容的确短路(不知道这个短路点是不是通病)。等等立马上图。装机。收钱,搞定。。。。。。。

网友:
苹果7进水不开机,无声音,无振动,跳运营商。

网友A:
我想问老板这种当面修的你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老板这种当面修的你收多少

150-200要的吧!前面的商家直接说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