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温度和CPU表面温度相差极大有影响吗?怎么处理?

楼主(2018-07-16):
如题,我接到一台一体机,客户说老是重启,开机检测一切正常,试了一会儿也没重启,然后测到CPU温度那里,打开温度压力测试,CPU核心温度和CPU封装温度都升到了85度左右,但CPU表面温度却只有56度,这个对电脑有影响吗?如果有那这个需要怎么处理?难道是需要换CPU或者给CPU开盖?

网友:
对了,我用的是鲁大师检测

网友:
开上盖,加点高质量的散热硅脂。

网友:
开盖,不好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