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71M-DGS卡LOGO求解

楼主(2018-07-16):
  卡死的时候量VCORE电压,1.8V,1.1SA,1V南桥电压都正常,键盘灯亮,没思路了,求帮助

网友A:
进BIOS把外部设备挨个关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把外部设备挨个关掉试下。

外接的全拆了还是一样,48和33兆也正常

网友B:
卡LOGO,换内存试一下,内存会卡LOGO

网友C:
3b cpu   老手啊 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b cpu   老手啊 啊啊啊

一般一般啦,你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换内存试一下,内存会卡LOGO

没戏的,换了工位试都不行,估计10有89是桥了

网友D:
卡LOGO先刷BIOS,在测量U口阻值,在摘掉外设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LOGO先刷BIOS,在测量U口阻值,在摘掉外设芯片试试。

好的,外设芯片已全拆了,明天量量U口阻值看看先,这个没有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