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9 有背光 不显示字

楼主(2018-07-16):
A59 有背光 不显示字

情况就是这呀 有人会说换屏会好 换了没用
     机器有进过一点水
             A59机器  无点位 图纸
                         第1步我考虑显示芯片 苹果6有很多这的问题  有显示 不出字

我把显示芯片拆了 发现里面有一点进水痕迹  心里有点米喜就这简单吗
             速度装芯片上去  结果和第1图片一样 我的心呀 难道弄不好尼 看到有水弄不好尼
                        A59 没图纸  点位  心想难道 是背光问题  只能试下有没水 我心想希望不大 结果和第1张图片一样。 我就绕着显示部分来

                                显示 芯片 背光芯片  都干过了 还不好   怎么去修复啊  我就 安修笔记的经验来了  简单测试条件  我就测 显示电感 发现在问题了 1.2V不对呀   安正常来这应该4.2V  心先这电压链接那里好  还是 用表笔跑下电路 发现了链接 图下 有个电阻链接

  (这里电阻让我 巧了 我发现不正常 一头有4.2V 定一头1.2V)短接正常 好了

            接下来(送礼物) 的时间到了
     说好了 我 送礼物  你要给我 加分呀 写帖子不易呀

         (A59 阻值  首发)

上面一张阻值图 我 送给大家 朋友们  A59没图纸   没点位  我 就 自己搞一阻值图     给朋友们

网友A:
没怎么修过手机,请问下大神,这4.2V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修过手机,请问下大神,这4.2V是怎么知道的?

电池 电压  过来 给 显示 芯片升压

网友B:
好强  什么机子都会修啊 。。。。。。。。。。。。。。。。。。。。。。。。

网友C:
那个电阻本来就是空的吗?

网友C:
最好附上原理图,好看明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强  什么机子都会修啊 。。。。。。。。。。。。。。。。。。。。。。。。

做维修 什么 最好 都会点  你说 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附上原理图,好看明白些。

原理 图 没有哦  找不到  有 我 绝对 上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本来就是空的吗?

电阻  最后  短接    给显示芯片   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维修 什么 最好 都会点  你说 对不

哪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向你请教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向你请教哟,。。。。。。。

可以 没 问题   的  ‘’‘’‘’‘’‘’‘’‘’‘’‘’‘’‘’

网友:
安卓手机维修质料太少了谢谢分享

网友E:
经验很丰富 大神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验很丰富 大神级别

谢谢 夸奖  。。。。。······················

网友F:
经验很丰富 大神级别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验很丰富 大神级别                     ,,,,,,,,

谢谢 夸奖       -------

网友G:
电池电压过来到芯片65132A0,65132A0是给显示屏驱动供电+5.7V和-5.7V的,电池电压过不来,导致芯片无法供出正常供电,所以显示屏就会只有背光无显示。OPPO A59系列因为进水会导致楼主说的地方烧断而没有正常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电压过来到芯片65132A0,65132A0是给显示屏驱动供电+5.7V和-5.7V的,电池电压过不来,导致芯片无法供出 ...

恩 是  的 我 修到两台了

网友:
谢谢,国产机没有图纸是最难搞的,这个经验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H:
没图纸,没点位都能修好,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lo没 那么的 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图纸,没点位都能修好,经验很重要啊!

:lol是哦 安卓都不好修

网友:
烧机,香薰法可以搞掂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没怎么修过手机,请问下大神,这4.2V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一般都是进水  正常很少见坏的

网友:
正常坏就 囊修咯。。。。。

网友I:
为了这些图纸必须赞一个,老司机这也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了这些图纸必须赞一个,老司机这也能找到

为了这图 给我加分呀

网友J:
基础强大,修什么都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基础强大,修什么都有思路!

有迅维 加自己  我相信你肯定 比我学的还好

网友K:
这个外屏都碎了,主板还给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外屏都碎了,主板还给修好了。

客户不修 我把机器修好就行了

网友:
            没有图纸   都能修好    大神

网友:
辛苦了!很详细,很受益。。。。

网友:
这个阻值图画得不错,有需要的可以下载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