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LT26110(LS23)显示器热机花屏故障案例

楼主(2018-07-16):
长虹LT26110(LS23)显示器热机花屏故障案例

  机型型号:长虹LT26110(LS23)

  故障描述:液晶显示器热机花屏

  维修方法/过程:

  同行转来一台长虹LT26110(LS23)机器,开机能正常播放节目,就是伴音嘶哑,由于是三手转修机所以要多加点细心,查主板上1.2、1.8、3.3全正常,再仔细测量5V的LDO输出电压只有2点多,测输入电压没有,反复追查终于发现前维修人员把主板上一个电阻去掉了,估算此电路就装上了4.7欧姆。

长虹LT26110(LS23)显示器热机花屏故障 图1

  上机伴音立即宏亮悦耳,高兴不到30分钟图像就开始闪动,再过几秒就满屏花屏了,无疑这就是机的真正故障——热机花屏。

长虹LT26110(LS23)显示器热机花屏故障图2

  此机是一体屏,拆屏慢慢用示波器扫信号,不知不觉当扫到边条上R67时波形不稳,用表笔测量时图像立马正常,放开笔表故障重现,于量干脆把R67短接,试机一天机器正常。至此,长虹LT26110(LS23)显示器热机花屏故障维修结束。

长虹LT26110(LS23)显示器热机花屏故障 图3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本人小白,学习了.示波器扫信号是怎么操作的,R67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