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70 改集显

楼主(2018-07-16):
  一块NM-A821独显主板,主板掉电需改集显,去掉显卡芯片可以显示 ,无法进入系统,进PE报错ACPI_bios eeror错误, 师傅们指点指点,怎样改集显。

网友:
我也有个  但问题是不显示   复位出来了   但怎么刷都不显

网友:
bios设置就行

网友:
      BIOS设置了还是进PE报ACPI_bios eeror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