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花屏维修

楼主(2018-07-16):
同行发来的y460p

测试发现花屏

首先拆机检查发现外接现象一样

首先怀疑显卡部分问题

这段时间进水机子比较多先看哈确定无进水

个人觉得是显存问题,不盲目做显卡

论坛看哈,发现好多花屏的,说什么的都有,很多也没修好

没法测试开始,测哈显卡周围电容,结果在背面发现有短路的

取了,不短路了。组织500欧

难道好了,开机依然花屏,测试电容没电压

仔细一看发现连到一个i5的0402元器件

翻开电路图,查了很久才找到

发现实际为L5电感,给显卡供电的,测试组织250欧

电感组织不对啊,丢一坨锡在上面

好了通电电容电压1.8V,按理说电压正常改好了,但是不幸,依旧花屏

仔细想想

电压也就只通向显卡

怎么办,显卡坏了?

先不管了,上手术台摆10分钟,说实话没什么信心的

拿下来试试看,居然好了,会不会是短路后温度升高造成虚焊的

各位看官,觉得有用,动动手指加点分

没下载分没,论坛混不起走了

网友:
大家帮忙加点分,天天忙得很,发个帖子不容易啊

网友:
学习一下

孤单的我、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花屏问题不是显卡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A:
分析的很详细,这种游戏本本身发热量大。真拿它没办法

网友:
花屏的太多了,学习。

网友:
这种背面电容的故障可不好找啊,楼主手气不错!

网友B:
联想的零件十分恶心  没有位置号  要找很久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存最容易出现问题聊,我以前碰到过好多个了哦

网友:
最后还是上手术台搞好的吗?难道是虚焊?之前修的也起作用不?

网友:
不错  学到了  老铁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孤单的我、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花屏的太多了,学习

孤单的我、 -1 抄袭帖!

网友C:
LZ还是很细心啊。。要是我就直接干显卡。。干了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学习了

孤单的我、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上手术台加焊一下好了,就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灰尘太多了温度高导致的虚汗

网友:
谢谢分享

孤单的我、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嗯   怎么说     这种我都是干显卡   不行就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零件十分恶心  没有位置号  要找很久

就是的,好难找

网友:
电路板看起来很脏是不是之前就维修过

网友:
这个板子本面看起来有点脏,是不是之前就维修过这里

网友D:
楼主的机器是2个问题 。。维修的时间也花了不少吧

网友:
像这个基本都是先干一下显卡  。细心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机器是2个问题 。。维修的时间也花了不少吧

就是,测试需要时间,因为这种花屏真不确定是不是显卡本身

网友:
就是说前面找到的短路是正常的!错看成电容短路!

网友E:
看来还是虚焊,这样加一下,不知道能坚持多久,,返修几率高啊

网友:
假如直接上手术台,不知道你前面搞的两个内容有用没?还原下试试看

网友:
楼主最后还干了一下显卡是吧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改集成的吧,二代的U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楼主最近经常遇到吗,有机会一定试下。谢谢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描述一下思路和过程。  就更好了。 都可能加精 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还是虚焊,这样加一下,不知道能坚持多久,,返修几率高啊

一般在保修内不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详细,这种游戏本本身发热量大。真拿它没办法

放屁     评论的时候能不能看下什么机器  ?    y460能玩啥游戏?

网友:
这个厉害了,要是搁一般人,短路直接换显卡,看来还是要仔细一点

网友:
还是有点难度的,楼主比较细心,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

网友:
这个厉害了 判断很准确 像这种一般都先做的显卡

网友:
这机子好老了,显卡也该坏了。

网友:
不得不说很细心。一般花瓶都是显卡跟现存,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讲的非常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还是很细心啊。。要是我就直接干显卡。。干了不行再慢慢查。。。。。。

一样一样的,不过是同行送过来的,应该早干过了

网友F:
            这种我就是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我就是直接换板

修好也能赚点小钱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这种游戏本本身发热量大

网友:
路好清晰!很好,管理員真的不同,值得學習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分析的很详细,花钱看也值了

网友:
如果是显存问题,除了看外观,测量周围阻值,还有什么办法判断呢

网友:
要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干显存   好了就好  不好的话就好好的检查

网友:
这种花屏一般都不是显卡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