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G4D3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维修

楼主(2018-07-16):
      机器型号:K650D-G4D3 板号W650DC CPU是台式机的G4560 H170南桥,N16独显
      故障进系统时风扇狂转然后掉到待机
     神舟的这种现象修过的都知道,没有显卡供电和温控还有BIOS有问题都会这样,直接拆开主板测量没有显卡供电,继续测量RT8813A的第3PIN无开启,

,开启来自于桥,不用说先刷BIOS,找遍论坛没有此BIOS,只有一个K650D-G4D2的刷上他的BIOS开机显示要等30秒,进系统后触控板不能用,用原BIOS备份出ME写入G4D2的BIOS里,开机第一次还是30秒开机重新开一次,两个问题都OK,特上传此BIOS应该是论坛首发。

K650D-G4D3(G4560CPU-N16显卡板号W65DC修复ME秒亮).zip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A:
显卡有出来吗   还是改屏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出来吗   还是改屏蔽了

大神的意思应该是因为bios的原因,没有发去EN信号,导致芯片输出显卡供电?!

网友C:
能开机的,其实可以试试去官网,在系统下面更新bios。备份me一旦损坏,这种方法就很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就好了, 刷BIOS就好了?

是的刷BIOS就好了,关键是找不到此BIOS,这个BIOS花了好多时间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开机的,其实可以试试去官网,在系统下面更新bios。备份me一旦损坏,这种方法就很ok

神舟官网不提供BIOS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意思应该是因为bios的原因,没有发去EN信号,导致芯片输出显卡供电?!

BIOS有问题,南桥没有发出显卡供电开启所以没有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出来吗   还是改屏蔽了

兄弟好好看贴了没,BIOS有问题所以南桥没有发出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是原厂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有问题,南桥没有发出显卡供电开启所以没有显卡供电。

嗯,用手机app回复的,等到发现少打了“没有”,但是不能编辑了!!

网友:
楼主你的显卡正常吗。我用了显卡感叹号

网友F(2020-02-21):
楼主好,我是同款电脑,问题跟你修的这个大致相同,也是开机风扇狂转,用一两分钟后电脑就关机了,鲁大师显示CPU和GPU温度正常,我这里还是二月份本身室温就只有十几度,我想请教下我电脑是不是温控mos管坏了,如果是的话请帮我指出是哪个位置,谢谢啦

网友:
应该把主板版号那部分也拍下来传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我是同款电脑,问题跟你修的这个大致相同,也是开机风扇狂转,用一两分钟后电脑就关机了,鲁大师显 ...

你这问题MOS管坏得可能不大,可能温控,风扇,显卡供电有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BIOS  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问题MOS管坏得可能不大,可能温控,风扇,显卡供电有问题都会这样

这种问题,维修大概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