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先锋26Q32液晶显示器开机图像显示反应慢 飞线修复一例

楼主(2018-07-16):
先锋26Q32液晶显示器开机图像显示反应慢 飞线修复一例

【故障机型】先锋26Q32液晶显示器

【屏型号】奇美屏 V260B2-L01 Rev.C1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开机图像显示反应慢

  收到客户送修的一台先锋26Q32液晶,开机图像显示反应慢,图像定格而且中间有几条横线,初步判断为屏坏。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拆机,检测屏线,没发现有任何问题。检测边板各个测试点也正常。

边板型号

  拆开显示屏外壳后,发现带有Y轴,但由于没有这个COF 8658B CBH1型号的脚位图,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在不清楚那个脚图是VGH的情况下,飞线后串一个1K-10K的电阻去,触碰各个COF的脚点,当碰到那个点如果正常显示的话,说明这个点就是VGH点了。

飞线到VGH

重新整理COF脚点图

  飞线完成后,开机测试,显示正常,故障成功修复。

修复成功显示正常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侧面没有这种软PCB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都这么好的技术,楼主维修这屏有维修质料吗。

网友(2019-01-08):
楼主这是专业修屏级别的,屏的记录电压都玩转了。说实话,现在的屏,玻璃板内部断开的很多。

网友:
飞线完成后,开机测试,显示正常,楼主测试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开机测试,显示正常,楼主测试方法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