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VRE 3.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8-07-16):
今天接一片技嘉GA-H61M-DS2  VRE 3.0板子,开机一会就掉电重启又掉电反复循环。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PCI时钟复位已经出来了。
在论坛一搜说IO检测5  12 V不对会引起掉电,壳最后一测量都是正常的,是在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后量到CPU复位不对,偏低,换了管子就好了,分享下,大家可以参考换的是Q28损坏

网友:
呵呵上次修到过    呵呵  一样的故障

网友A:
具体换了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换了那个位置?

第二张图片有啊,也说了是哪个东西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