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L88IW液晶电视图像反应慢 显示异常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6):
创维32L88IW液晶电视图像反应慢 显示异常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创维32L88IW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图像反应慢,显示异常

  客户的一台创维32L88IW液晶电视,图像反应慢,仔细看的话还有点暗,测量屏电压都正常。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测飞线修好过一台白屏的VGH断线的三星故障机,怀疑是屏断线了。于是直接拆屏测试,从23.6V串10K电阻逐个接触。

Y轴的第一个软排

  飞线到最右边往左数第三根标的VON时,图像一下就正常了。

屏飞线

  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是如何修复的?我这样修的话,屏能用住吗?欢迎大家给指点一下。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修好了,应当是可以用得住的,,,,,,,,,,,,

网友:
这技术真牛修好的图片和故障图片拍几张就好了。

网友:
用得住这种情况以前显示器的屏也有这样的,这样的算是通病,鲁主应该把屏型号发上来供大家一起讨论, 说不定别的机子用到这个屏也会出这种情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