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不触发待机通病得到验证

楼主(2018-07-16):
ASUS A43S 板号K43SD REV 4.1 故障有时能触发正常开机 进系统无任何问题 关机后在开机就触发不了 经查 5V待机正常 3.3v无电压 EC没有发出开启3.3v模拟量信号 论坛华硕A43S不触发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62499-1-1.html
(出处: 迅维网)的维修得到验证确实是这个排阻问题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直接秒杀 处理

网友:
感谢分享  ,  如果 遇见搜下能节省好多时间  ,+

网友:
这个好呀,有图还告诉那个排阻啦,下次遇到秒。

网友:
这个我倒是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我倒是还没有遇到过。。。。。。。。。。。谢谢

网友:
楼主好经验,像楼主慷慨分享这种一针见血的通病,我反手就是一个赞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没有解决,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华硕修的很专业啊。。。。。。。。。。。。。。。。。。。。。。。。。。。

网友(2018-10-13):
这个是通病,我都修好了好几台了,

网友:
可以造福很多新手呀 避免少走弯路

网友:
以为华硕只有台板容易坏排阻,想不到笔记本也一个样,真是伤不起的排阻呀。

网友:
这个排阻,多大的阻值啊??能否告知一下呢??

网友(2019-06-06):
最喜欢华硕的排阻 了。。。。。。。。。。。。。。。。。。。。。。。。。

网友:
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遇见搜下能节省好多时间

网友:
asus的机器排阻最容易出问题下次先注意它

网友:
还没有遇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