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服务器启动设置问题

楼主(2018-07-16):
一台hp服务器,因为断电移了个位置,再开机就进不了系统,如图1 ,测量发现bios电池电压为0,初步判断是bios设置被恢复出厂了,于是进bios把图2 中三种硬盘模式都试了一遍,都不能启动。机器只有一块硬盘通过一张阵列卡接主板上, ,现在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怎么下手,有知道的有偿援助一下,17717362123微信同号

网友:
阵列卡的raid是不是也要设置?4年前装过联想的服务器,那叫一个费劲,新机器装sever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