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帖子 第一次发现新的这种BIOS 超薄 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 怎么刷

楼主(2018-07-16):
今天 修机子刷BIOS的 时候遇到了这种新的BIOS芯片  型号跟原来一样  25Q64  但是东西变成超薄的了   上编程器 始终显示 未 能读取到芯片信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 BIOS芯片   用什么编程器刷的    我最后用的在线刷的  机子本来能亮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用rt809h应该无压力

网友:
在线能刷  应该离线你的编程器也是支持的  大小一样可以直接上座子试试

网友:
                                          1.8v否?

网友:
薄厚只是封装问题,,,可以在线刷,,,,,

网友:
选择型号GD25Q64试一下,不行就用rt809f编程器直接读

网友:
25的,就是封装不一样吧

网友A:
这个是1.8v的吧,你的编程器不支持要转换座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8v的吧,你的编程器不支持要转换座才行了...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