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求救啊,江湖救急啊!!

楼主(2018-07-16):
主板型号:七彩虹G41主板故障:供电,时钟,复位都有,跑码卡 d1
先上个全貌:

上个技嘉G41时序图:

第一步:
5+3(5个待机条件+3个触发信号),正常
接下来,S4 S5开启内存供电,S3,桥给I/o,,拉低绿线-----跑码:卡d1

测内存电压:1.5V ,在测了一下SPD236脚3.3V 118脚238脚电压 3.3V,第一脚REF 0.75V

PWM方波

桥供电1.15V

方波

总线供电1.2V
CPU 供电 1.1V

来个方波

接下来,测了一下,时钟
PCI-E A13脚,14脚的电压 100M

0.4V

高电平 448mV

A11脚 3.3V PCIRST

高电平 3.3V
PLTRST,平台复位,也有了!PCIRST也有了
内存换过,CPU换过,接下来,换人了!!
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接下来,怎么走了!!

网友:
有假负载 测下 CPU 时钟  G41 时钟芯片爱坏

网友A:
直接跑D1 一般不是内存问题   D1 D0 CPU 不工作可能性更大  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跑D1 一般不是内存问题   D1 D0 CPU 不工作可能性更大  时钟

大神说的有道理!!如果有时钟芯片,,马上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说的有道理!!如果有时钟芯片,,马上换一个试试!!!

主时钟 一般成双成对出现  仔细看下时钟芯片 找那些一对一对的线测一下  基本上也能判断出

网友:
方波意义何在

网友:
方波,,说明,PWM芯片已经工作,,说明,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大神都给你指路了      测测时钟                        ·

网友:
怎麼不刷下机414呢?个人观点,呵呵,或换个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