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1808s复印有重影

楼主(2018-07-16):
夏普1808s复印机。复印 打印 有重影 换了鼓芯,鼓架,粉盒,清洁之后还是有重影。不经过定影也是重影。请问下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换的都是新的) 照片复印不清楚

网友:
换个硒鼓试试吧!

网友:
鼓换了的。。载体都换了的

网友A:
换了鼓,载体都换了粉是原厂的吗,激光器清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鼓,载体都换了粉是原厂的吗,激光器清理了吗。

都换了,都清理了,还是有重影。粉一直都用一种那一种的。

网友:
看似激光器,不行就主板了

网友:
激光器凌镜加点油试试,不行换激光器

网友:
鼓芯——激光器——主板就这是这个方向

网友:
打印看下效果?如果还有重影,看下磁穗上的那个挡粉片是否完整?常规来说,激光器的概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