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ikrotik RB3011UiAS-RM路由器2M编程器固件

楼主(2018-07-16):
求Mikrotik RB3011UiAS-RM路由器2M编程器固件

芯片型号:winbond 25Q16JV
芯片代号:U904

故障原因:焊接SPI芯片,不知是温度高了还是怎么了,用编程器读取全为FFFF...,现在设备无法运行,希望有这个设备的人帮忙提取下,谢谢!

网友A:
Mikrotik的这个我玩了好多牛了。我玩ROS,也关注他家硬件,估家很难了,有这个的大都只懂网络,维修可能不太懂了。。而且是保存BIOS很多又没有烧录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krotik的这个我玩了好多牛了。我玩ROS,也关注他家硬件,估家很难了,有这个的大都只懂网络,维修可能不 ...

之前我是没有把芯片取下来的,用编程夹子提取过几次,但每次提取的固件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就把芯片取下来,但再次提取就是空的,现在我只有之前提取的固件,但是刷回去不能启动机器,不太懂里面的机制。。。

网友A:
空的话。有可能是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的话。有可能是加密了。。。

应该不会,用编程夹子提取过几次,是有内容的,但每次提取的固件内容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