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手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7-16):
       在迅维实地学习了一个多月了,大家都在开始维修故障板了,这不我今天早上也在万老师处领取了一块苹果6代故障板,一来手工和理论也学得差不多了,再个也可以通过维修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也好利用这个时间多问问带领我们学习的万老师。话不多说,准备开干。       拿到故障板后,首先在显微镜下观察了一下板子是否有进水腐蚀,在确认过没有进水腐蚀点之后,接可调电源,电压4.3V,电流3A,触发开机后发现电流无跳变,如图:

      根据此现象,很快就想到这就是近期刚刚学习过的不开机故障,根据理论徐老师讲的维修流程,我拿出自己的万用表,首先调到直流电压档,测试开机键电压1.8V,结果显示0V。

      二极管档测量对地阻值,显示OL(无穷大)

     对地阻值和电压都没有,测量开机键所连元器件FL0809,如下图:

       测试后发现FL0809保险电感两端对地阻值均为OL(无穷大),电压0V,
而测量电感另一端相连元器件电阻R0314,待机电压为1.8V,初步判断保险电感到电阻中间有可能是断线了。

      为了保险起见,我决定拿着板子问问万老师,当我把我测试的情况跟万老师说过之后,老师果断说了两个字飞线。拿着板子回到座位,找出漆包线,用烙铁上锡,然后在显微镜下焊接,用绿油固化,看起来简单的几句话,操作起来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把线飞好。

     再次接电触发,电流慢慢升起来了,白苹果亮起来了,顺利进入系统,成功解决此故障。

      习惯性的解锁,发现没有触摸功能,心想继续修呗,反正都是学过的人了,于是乎又开始按照无触摸的维修思路一步一步测试对应的电压,对地阻值等,结果显示均正常,正当我打算对芯片下手时,同学问我有没有换一块屏幕试试,我也知道一期张老师有讲过百分之九十的不触摸都和屏有关系,都怪我太相信自己屏的质量了,果然换一块屏幕就好了,差一点走冤枉路了。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外配的问题尽量多换几个测试下功能是否正常再下手吧。

以上就是不开机的维修过程,对我来说飞线是比较麻烦的地方,还需要多加练习。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或者建议,请留言,谢谢。

网友:
在我感受中飞线主要是因为手抖耽误时间,若果是因为手抖,可以在手放准线时找到到手的支撑点让手不抖,拿洛铁的手也是一样,头上有点锡,点下就行

网友:
放大镜             又不是 显微镜   没那么多 讲究

网友:
5毛看帖太贵了,2毛还凑活看,支持的顶下

网友:
想学修苹果,挺说基地不错!

网友A:
花5毛钱看的,想问下楼主是才去迅维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5毛钱看的,想问下楼主是才去迅维学的吗,

是的

网友:
好资料,花5毛钱看,就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
楼主功力真心扎实!细心,技术好 值得学习

网友:
还真的是好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细心啊真厉害

网友:
我就想知道能收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