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5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7-16):
客户拿来说可能是适配器坏开不了机,换了一个新的也是一样,插可调电源已经是大短了,报价留机修主板。拆机裸板也是一样短路,手上无图纸。测试3,5V阻值正常,测公共点短路,开始烧鸡。三两下就发现问题了, ,可是没这么简单啊,暗屏,还以为是屏坏了,替换了一块一样问题,还是老实的测一下屏接口吧,7脚3.5V,8脚pwm无电压,看来这个应该是通病吧,查看了一下EC锁定目标, 3.5V掉了一个件,不管它简单处理,直接屏接口,7,8脚连接,搞定

网友:
都简单   就是问题多

网友:
电脑这玩意   不要想着一个问题  ,一般都给你附加   哈   ·

网友:
修多了,你什么都知道了。问题都是有2个左右的。都是一连串的。

网友A:
这我修法来得快,亮度调节用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我修法来得快,亮度调节用不了吧

没必要了,能给客人修好,客人就当你是爷了,小问题不会在乎的。

网友:
暗屏 短接7.8脚这招用得很多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