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de维修

楼主(2018-07-16):
主板是前几天给客户换下来的   之前小修过   刷过BIOS 没好  问题 不跑码 客户反映之前一直关机不死  先上主板全貌   今天收拾店里收拾出来了  上维修台  直接跑马 看代码应该是显示了 接屏幕 果然是显示了  点关机  直接卡住了    键盘大小写不能切了    断开电源  重新上电  发现 点复位要过十几秒才能重启的来  点关机 没有  长按可以关机      多试了几次  直接变成触发掉电了       示波器测了下 +1.05V_PCH 这个电压起不来  量q33 g级 也没电  直奔u3u1  358  控制1.05v 和1.8  1.8v电压正常  按理说芯片没坏  直接测第8脚 有12v  再测3脚ref  没电  rp4 rp58分压形成的ref  测两个电阻 没有明显阻值变大 在看图还与pq21 相连  直接测g级 有高电平  看来是 ref被拉低了  pq21 g级 经过rp498 与pq20 d级相连   pq20d级又是+5VSB经过rp63上拉的 pq20的g级又是12v经过pr62 pr65分压的   正常来说 pq20g级应该是高 拉低pq21g级   实际看了下 这些电路就是为了检测 12v 5v的 没什么大用处  直接拆了 pq21   主板又顺利跑马了   然后 关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挂了个有系统的硬盘  发现 如客户说的  进系统关机 关不死  风扇还在转          到此  就按关机关不了来维修  先把+1.05v的ref修复了下 发现是pq20挂了  料板上装了个  开机正常还是关不了机   论坛上搜索了下   思路基本都是  看主板上关机之后的电压    这个板子量了下  关机之后   整个板子电压都在    cpu电压en 也在  顺着en开始跑   跑了一圈发现  由CPU_VTT开启     CPU_VTT顺着跑 没跑出来开关   没有pdf  看点位跑太累了   想了下 笔记本bios不好 me不对  也会关不了机   台式机应该也会  笔记本一般进系统 me驱动会装不上  这个板子进系统 驱动都顺利打上了   没有思路了    正好店里老客户老装个台式机   清车熟路   搞好 送走客户   一看这个板子  不触发了    这下懵逼
      到此又按照不触发来修 又顺着开关跑触发电路  测得 ec 68脚O_PWRBTN#IN_R 正常  ec给桥的O_PWRBTN# 也正常  ec  75脚rsmrst 0v不正常   看图是+3VSB经过上拉电阻OR738 给的  量了+3VSB没电的   这个主板诊断卡3v灯是触发之后再亮的  也就是 rsmrst是开机之后才有的   查 +3VSB是+3VSB_A经过q812过来的  q810是电源5v待机电压转成+3VSB_A 3.3V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查q812 g 级  q812是 p管  g级为低才能导通  实测5v   跑线经过gr777 到gq17 d级  gq17d级又是电源5v待机上拉的  查gq17 g级 经过gr778 变成SLP_SUS#  此信号由桥经gr798发出   点开关   SLP_SUS#是有3.3的  测了下q810g级由5v拉倒3.3了    这下有把握了  实测gq17 d级已经被拉低了  q810的g级 怎么还有3.3  直接显示器驱动板上找了个p管 换了 然并卵   看图还与q811相连 用来转换电源5v待机 直接把拆下来的q810换了上去   一路跑马  点关机键  直接就关了  复位也正常了 用键盘 重启也正常了    此板 到此算是告一段落了

网友:
没有图,你写这么多,根本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