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扬天S700白屏

楼主(2018-07-16):
修台联想扬天S700客户描述白屏,实测有微弱纵向彩线,并有进系统时背光的几次跳变。测主板屏口有5V供电,数据对上有1.26V电平。驱动板电路集成在主板上,主控芯片RTD2280L有点烫。先用2621的通用驱动板点了下屏,多画面但不是白屏彩线这个应该是MCU程序不对证明屏是好的,接下来换RTD2280L,特么这个芯片在桥背面边上风枪好一阵吹焊盘还是掉了几个看看像是空脚,换新的上去,加电还是原故障,还是怀疑掉的焊盘于是直接换板故障依旧,原板号是G41S3换上去的是G41S2但表现故障一样,想到屏线没考虑,又发根屏线换上两块板都试试还是原故障。真特么这故障真是屏上的故障?用2621点亮多画面能证明屏是好的吧。分分钟想弃修了。各位帮我试析。

网友:
我这两天维修DELL一体机也是外接正常主屏不显示黑屏,用测屏器测试屏白屏没有图像。

网友:
屏供电有木有呢?看看那个保险烧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