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REV:2.2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18-07-16):
GA-A55M-DS2  REV:2.2一波三折的维修

时不时不触发,不想拆腾电路图了(心累了),直接测RTCRST,电压=0..5V,
测主板电池,=1.0V,更换电池,也是1.0V,
拆下电池,测RTCRST对地阻值,270多欧正常,没短路,
测主板电池座旁边的双二极管,发现有一路正反向电阻为20欧,不正常,更换双二极管后再测

这回电压OK了,正常开机OK了,      还 已为捡了个宝.

装回机箱,停了大半个小时后,再插上电源又不触发了,测各待机电压正常,当测到32.768晶振引脚时,又触发上电了,晶振坏?更换再说:

上电开机检测卡显示E5,.不管是E5   E6了,反正屏幕正常显示并进了CMOS界面就O了。本以为这回正常
I

关机断电没过多久,又不能触发了。真想把它给砸了。用示波器测量32.768晶振,两只引脚波形全出来了,再测量引脚电压,不触发时,测量晶振电压为:0.8V,0.27V,触发正常测量电压为:0.45V,0.27V.     每当触碰到32.768晶振引脚时,又再一次自动触发。反反复复。而且每次开机显示都检测卡都显示E5,更换了四条内存,还是一样显示E5,网上查了一下E5报错相关信息,无。抽口水烟铜(没钱买烟了)再说,还没见这么折腾人的。

记得论坛内说过,更换32.768晶振的同时,要把晶振谐振电容一起换了。烟抽完了,换就换吧。

这回不显E5了,原来E5并不是内存或显卡的故障,而是32.768晶振谐振电容     断电1个小时后再试,正常触发,E5没了,显示75,正常。通过反反复复的断电,再触发,显示正常,正常开机进系统。

真没想到一个E5,为它腰都快搞断了。大伙说说明早这板可以收到钱不。

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这万用表快没电了,误差这么大。

上传个好东东,大伙分享,别问这是什么,要问就问论坛内的老师们。从他们那盗版来的,

网友:
楼主:真看不明白是什么好东西,楼主能否说说看

网友:
楼主:真看不明白是什么好东西,楼主能否说说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技嘉板修得心累   基本都是多故障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理论维修经验都很牛呀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说明一下吧还是

网友:
个人感觉 晶振 坏的换晶振不稳定,而且一般只要换晶振肯定要把谐振电容也换掉。下面的那个是修显卡用的,测显卡供电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说明一下吧还是

应该是用来修显卡用的,测显卡供电方便,插在主板上不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来修显卡用的,测显卡供电方便,插在主板上不好测量

应该是,这边接电源20针头,强拉pson绿线给PCIEX1槽供电12V,方便检修显卡等PCI-E卡的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