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号:mih81r 12124-2有5V而无3.3V待机

楼主(2018-07-17):
DELL板号:mih81r 12124-2有5V而无3.3V待机,测待机IC丝印7A  1G)RT8243B,2脚ENTRIP1有0.8V,4脚ENTRIP2有5V,11和12脚有12V,13脚ENM有5V,14脚LDO5有5V,15脚LDO3有3.3V,只有5V输出,3.3V无,测3.3V阻值正常,

网友:
网上还没有 该芯片的pdf 。可以网上订个芯片回来试试

网友:
楼主 测量是不是有问题? 芯片的2脚  是5V的开启脚,只有0.8V的电压应该 是不会输出5V电压的。是不是4脚是0.8V? 开启不正常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已修复,加焊2脚和4脚所接的电阻及复合管后,待机3.3V正常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没有怀疑芯片坏,所以重点查IC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