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AOC冠捷T5002S液晶电视跳屏上下重影外科手术

楼主(2018-07-17):
一台AOC T5002S出现跳屏重影。液晶屏幕最下边5Cm处有3条间隔的黑白水平黑线,以2秒钟间隔向上跳动10cm距离,形式图像上下重影。判断是液晶屏坏了,分别拆开液晶屏的左右两边逻辑板到屏板的连接线开机,发现右边图像正常,只是屏的左边跳动,屏幕的行驱动有问题,经过自己的反复测试测量,决定割了HC1-HC6的连线,运气好,液晶屏正常了。

液晶屏型号T500HVN08.5 XR

网友:
什么原理 割线不影响?

网友:
三星屏?割了变粗线条了?

网友:
是不是线间漏电,,,,,,,,,,,,,

网友:
高手太精通液晶原来啦,HC1-HC6的连线我就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
好,割几条线,又是七八百块。。。。。

网友:
这个相当于捡了一个屏呀,,,,,,,,,,,

网友:
真是高手              这都能修好   ,表示看不懂

网友:
楼主讲讲原理为什么割线就好了。

网友:
HC1-HC6的连线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原来呢为什么割断了就好了这个好高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