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H61AT主板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7-17):
如题一台式机主板,型号JWH61AT 大主板,可以做系统,进系统后一会就关机重启,BIOS刷过,求大师指教,求图纸 。

网友:
不定时掉电比较难修得,测一下CPU供电的PG,CPU的开始有没有波动要示波器才能测

网友:
散热问题吧,换换风扇,换新的,能转也换。。。。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用同一个CPU 同一个风扇,同一内存放到另外一块B75的主板上正常

网友:
集显供电没问题吧

网友:
估计 CPU 底座 或者桥空焊 ,都有可能。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直接扔回去,走不了,浪费我时间

网友A:
掉电之后能不能点亮???需要考虑温控电路 ,或者主板线路灰尘多导致的接触不良!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之后能不能点亮???需要考虑温控电路 ,或者主板线路灰尘多导致的接触不良!仔细看看

掉电后有时可以点亮,有时反复重启不亮

网友(2018-09-21):
这块现在已经修好了,换了个内存供电的2.2欧的电阻和一个IO NCT5577D用的是NCT5532D成功代换

网友:
是电压还是什么信号不对引起的

网友:
这个板子想找图纸很难得,可以先三板斧后再修。

网友:
很有耐心 这样 修机器绝对的 顶级牛逼人物!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