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修需要用到示波器吗????

楼主(2018-07-17):
我看论坛里面用到示波器还是很少的。就是觉得示波器有时候会很好用的感觉 。。。实际操作时候需要示波器吗????????

网友A:
肯定需要示波器啊  有示波器能省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需要示波器啊  有示波器能省很多事

哦哦。。。。需要多少频率的呀

网友B:
示波器可以看出芯片有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可以看出芯片有没有工作

谢谢

网友C:
你若是专业做修板子的还是备上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若是专业做修板子的还是备上示波器

一入维修深似海,不能干一辈子。纠结的

网友D:
作为一个三分之一桶水的5年小司机告诉你,用处还是有的,大用是没什么软用的,机器多难修的就没时间修,机器少理论扎实也很容易解决,真到用示波器的时候那就是没办法的时候了,不考虑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作为一个三分之一桶水的5年小司机告诉你,用处还是有的,大用是没什么软用的,机器多难修的就没时间修,机 ...

明白你意思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