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蒲220S2显示器不开机凄惨维修过程

楼主(2018-07-17):
飞利蒲220S2显示器不开机凄惨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一台飞利蒲220S2,描述的故障是显示器不开机,经检测推断像是电源的问题。拆机后检查为驱动板不工作,测3.3V电压只有2.4V左右,更换3.3V稳压故障不变。测稳压中间脚只有几十欧,拆几个3.3V滤波电容故障不变,拆NT68668AFG后短路排除。

  淘宝一查220S2原装驱动板太贵,于是购买一个AOC2241版号一样的驱动板(想将原机程序代换到AOC的驱动板中以降低维修费)。到手后才发现只是版号一样,板不完全一样,于是产生了将原板修复的想法。

  将AOC板NT68668拆到220S2板上开机出现无信号输入,测U02\U03的6脚保护管(常损件,全型号为L30ESDL5V0C6-4瞬态电压抑制器)发现已损坏,动手更换U02\U03后还是出现无信号输入。以为是程序的问题,用809F连接,发现不能连接。测VGA接口的12\13\14\15的V\H\SCL\SDA通道发现R123\R124\R101\R106的100欧电阻已开路,更换后有信号了,809F能连接了。

  但图象变得模糊,白色像爆光,图片中白色衣服根本看不出,但菜单显示完全正常。再测R\G\B信号通道发现R107\R112\R120的75欧电阻已开路(所有电阻阻值是从AOC板实测得来),更换后开机激动人心的一幕终来到来,图象正常了,至此,飞利蒲220S2显示器不开机维修结束!同时将220S2和AOC2241两个程序分享给大家。

网友:
修复原板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一块板同时坏了那么多东西,真是坎坷的维修经历。

网友:
这个板我怎么查了 才几块钱 哈哈   修的真累 厉害了

网友:
有时候发来的板子就是配不上

网友:
厉害。。这个维修步骤非常不错!

网友:
修起来不容易啊·   现在挣钱不容易 一个角偏了都不行

网友:
这个真是大工程了。修起来费事。

网友(2018-08-19):
厉害厉害,我这小白学习了,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