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联想S440一颗电容导致不触发

楼主(2018-07-17):
接同行一台联想S440版号LA-9761P。故障开机不触发,拆机发现是一台二修机器,二修机器不怕就怕被同行动过手脚。目测此机器BIOS刷过,裸板打了整板供电阻止正常 3V5V也待机也有了。EC工作条件正常。查单桥工作条件,问题来了查到RTC电路的时候 电容C5短路,仔细看了下此桥也被上家干过。。不知道是不是桥内部爆锡。先拆掉电容测试依旧短路,那刀片把板子刮了下在测试不短路了,补上电容开机触发直接亮机。BIOS都不用刷了。。 附上此机器图纸 联系S440版号LA-9761p

网友:
嗯 幸好上家没有把桥给你干挂 你还是很幸运的

网友:
为什么用刀刮刮就不短路了?

网友A:
同问,为什么用刀片刮一下就可以了?还望师傅说的明白些呀

网友:
难道说拆电容的时候连锡了!

网友:
拆掉电容板子腐蚀了吗,电容短路还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放电吧!同问刀片问题!我也遇到过静电短路的  但是没用片刀刮过

网友:
看来上家做维修的是个三板斧,RTC部份出问题的机器也不在少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用刀刮刮就不短路了,能不能告知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收藏 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为什么用刀片刮一下就可以了?还望师傅说的明白些呀

我修过很多是板层短路的。我都是断开飞线解决的。至于这一台我也不确定。。

网友:
电容还是那个电容。我都没有换。我打阻止的时候没有装CMOS电池。也没插电的。打值是短路的。拆掉电容打主板还是短路的。用到刮了几下在测试不短路了。。。电容装回去OK了。。我当时也是没抱希望的。

网友:
上家很亏啊!!!!!!!

网友:
貌似捡钱。。。

网友:
这要是搁我我直接干桥了,你也是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