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A-D3V 无限重启

楼主(2018-07-17):
技嘉技嘉 GA-H61MA-D3V 无限重启 开机转几秒就停无限循环。
重启

网友:
这个是掉电现象,按维修思路应该可以解决,估计也不难

网友:
掉电之前看看 复位出了没有。没有的话就查供电时钟Pg 检测 bios

网友:
应该是 主板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瞬间测量主板的电压!看看哪路供电不正常

网友:
问题找到了,哈哈哈哈居然是尼玛CPU,接触有问题

网友:
看U供电出来了没有,还有U有复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