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只认硬盘 装系统好慢

楼主(2018-07-17):
联想Y50-70认硬盘 装系统很慢。进到安装页面要好几分钟。
PE也进不去。这台机还有个问题,就是不认固态,认机械硬盘。
在别的机装的WIN10也不能识别。有没有同行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硬盘先换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还没修好诶

网友:
建议还是检查硬盘供电,和硬盘接口。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刷程序试试?有可能软件问题呢…………

网友:
固态硬盘坏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硬盘排除一下,不行就整个固态看看

网友:
bios设置里面,硬盘模式改成AHCI模式,用iso优盘安装系统即可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不行去官网下bios更新下

网友:
这种基本是拆掉到台式机上拷个系统

网友A:
先换硬件排除一下,然后再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硬件排除一下,然后再刷bios试试。

试了,都没有用,

网友:
看样子是主板问题了   还有bios刷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