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61或者B75的关机时序

楼主(2018-07-17):
碰到好几块主板了,关机后有的需要断电才能再开启,有的关机重启,有的网卡关机后就不行了。
谁有H61或者B75的关机时序,帮忙发一个上来或者写一个出来。谢谢。

网友A:
关机变重启,有的是有线网卡的问题……关不了就看看哪个供电还在,对应去查吧,没有啥关机时序,都是经验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变重启,有的是有线网卡的问题……关不了就看看哪个供电还在,对应去查吧,没有啥关机时序,都是经验来 ...

关机的信号是否是IO发出的吗?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关机后的问题一般更换io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