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电容问题

楼主(2018-07-17):
5600P_0402_25V7K     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代换的话有什么要求

网友:
用5600P_0402_50V7K代换可以吗

网友A:
5600P 是指电容 5600P    0402 是指电容规格 大小的意思    50V 7K 耐压值可以代换 ,我经前SMT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5600P 是指电容 5600P    0402 是指电容规格 大小的意思    50V 7K 耐压值可以代换 ,我经前SMT上班

我还是不太明白5600P是什么意思  代换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5600P吗

网友B:
1UF=1000NF  1NF=1000PF,你知道这个公式一算就知道了,5600P就是5600PF=5.6nf=0.0056Uf.你用电容表测试一下数字就出来,不过会有误差,误差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UF=1000NF  1NF=1000PF,你知道这个公式一算就知道了,5600P就是5600PF=5.6nf=0.0056Uf.你用电容表测试一 ...

5600p就是电容的容值呗    那25V后面的7K又是什么呢

网友:
三楼已经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