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笔记本奇怪的关机故障

楼主(2018-07-17):
单装一个盘正常,光驱装上固态之后关机了,电源指示灯亮的,里面风扇还是转的,是WIN7系统,
win7

网友:
光驱托架开关调整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了解的,可以给我信息。

网友:
肯定没庄好吧

网友:
看看接口5v是否正常如果正常 再看看厂商测试脚 把他断开

网友:
这个就是光驱托架的问题,托架上一般都有一个小开关,转换一下小开关一般都秒杀了,不行的话就换个托架。

网友:
固态和机械位置调下

网友:
光驱换固态后,bios调整设置了吗

网友:
换个托盘架子试试,也有可能没装好

网友:
换过托盘架试试,也有可能没装好的

网友:
还未换过,学习学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