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Asus华硕_B250M-PIXIU-ASUS-0605_迅维网aini3365338分享

楼主(2018-07-17):
Asus华硕_B250M-PIXIU-ASUS-0605_迅维网aini3365338分享:

网友(2018-10-29):
正好需要。下载一个试试。谢谢版主

网友(2020-10-21):
下了好几个都不亮机,不知道这个亮不亮

网友(2021-06-06):
能直接用么

网友(2021-08-10):
-0605代表版本?

网友(2025-03-07):
今天修到一片华硕B250M-PIXIU REV1.01主板,故障:开机跑00不显示,。测全板供电都有,就是PCI-E  A11复位0V(正常3.3V) 和NCT5539D 12脚S_PLTRST总复位0V(正常3.3V)。。。。要想S_PLTRST总复位正常桥必需收到PWROK(也叫O_PWROK_R) : 3.3V和VRMPWRGD(也叫P_VR_READY_10或S_SYSPWROK或P_VCORE_PG_10):0V(正常3.3V)...看点位图是由PQ5008 NPN三极管与PQ5007  702 N沟场管控制。。果断拆除PQ5007 N沟场管。。。

开机“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