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LCD-32Z100A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7):
夏普LCD-32Z100A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夏普LCD-32Z100AS

夏普LCD-32Z100A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一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夏普LCD-32Z100AS液晶电视不开机,指示灯不亮,开盖检查无电压输出,拆下电源板单独检修,接上市电测12V电压7V左右跳动,24V在18V左右,等机脚与12V接上10K电阻强制开机,PFC电压就到380V,12V电压还是8-12V跳,说明PFC电路正常,接上12V假负载电压还是跳,在待机状态下12V接负载,接上负载电压就降至0V,怀疑IC7002不良,更换30D16后12V电压在7V左右不再跳动,接上12V灯泡电压不再下降,强制开机12V及24V电压都正常了,把电源板装上机后开机就OK了,故障修复。

夏普LCD-32Z100A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二

夏普LCD-32Z100A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三

夏普LCD-32Z100AS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四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楼主维修电视都是秒,这技术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