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 开机慢无法保存时间

楼主(2018-07-17):
机器拿来开机很慢,需要几分钟才能开出来。而且不会保存cmos时间。刷了bios后开机30秒,但是时间还是无法保存!刷了很多版本的bios都没用!会不会是南桥除了问题?

网友:
先看看电池正常不,如果电池正常再看看电池电路

网友:
RTC电路正常不,,,有没短路,,,,

网友:
开机慢一般都是bios问题,建议你试试工厂的,至于说不保存时间你查过cmos电路吗

网友:
时间无法保存与BIOS无关吧。刷BIOS一般不会好吧

网友:
rtc电路是重点  南桥14.318起振否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哦,说不定好聊哦,呵呵,我的朋友

网友:
秒杀了吗,楼主。修好了分享下啊。

网友:
换桥吧,南桥待机正常直接换吧

网友:
这机子桥也是通病吧

网友:
开机慢刷个工厂BIOS...检下RTC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小排线,电池是否有电,新电池上上是否电压变低。最后都排除,可以BGA  230度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哦,说不定好了哦.
......

网友:
感觉还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Rtc电路漏电了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固记是南桥,南桥RTC电路进水腐蚀了,进BIOS看看时间走不走,先重焊南桥看看不行换一个

网友A:
保存不了时间基本都是CM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不了时间基本都是CMOS电池没电了吧

就是有电的呀。没电到简单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