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 刷机错误56不开机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17):
iPhoneX 重摔机通常都会出现重启或者刷机错误56现象,基本都是中层脱焊掉点导致,将双主板分层后,重新做锡,
并修复脱落的焊点,重装并刷机即可(维修窍门:中层分离无需过高温度,外圈点位多数都是地线,个别可以不接)

网友:
还没修到x,学习学习

网友:
不好修。你厉害

网友:
请问。6sp正常使用大短路,一般哪里的电容会坏。
用烧机法也不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