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LEDTV-4006D液晶电视不定时关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7):
新科LEDTV-4006D液晶电视不定时关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新科LEDTV-4006D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定时关机

【维修过程】

  客户的一台新科LEDTV-4006D液晶电视,开机后看几分钟就关机,变成待机状态,红灯亮,有时候还能看的时间长一点,关掉电视后用遥控器能二次开机。

  出现这种故障现象,首先确定是不是电源板故障。

  用36V 60W 100W灯泡分别接在24V和12V上,通电观察,有时灯泡闪一下,看来故障的确是电源板问题。

  仔细检查,发现是二次反馈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更换后,新科LEDTV-4006D液晶电视不定时关机故障排除。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A:
hao  厉害  ,还没用过灯泡排除过故障呢   。

网友(2018-09-06):
引用 网友A:
hao  厉害  ,还没用过灯泡排除过故障呢   。

多修点变频器你就会了。。。。。。。。。。。。。。。。。。。。。。。。。。。

网友:
好厉害啊   灯泡亮   故障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