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v1.1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07-17):
拆主板测试无cpu供电,查芯片供电正常开启无电压,
追查qn2导通不良引起更换后cpu电压出来了

  以为修好了链接显示屏还是不显示,示波器测试发现cpu没发出寻址指令有测试菜谱供电pg发现pg电压不对追查发先mn29也导通不良更换后测试寻址正,接屏亮机 图纸论坛有,,bios懒的备份了论坛应该也有

网友A:
技术不错  楼主你在什么地方开店啊    像同行修主板你们什么价

网友B:
楼主的pcie打值卡不错啊  实用效果好吗?  我都很久没有遇见过无开启引起不出U电压的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pcie打值卡不错啊  实用效果好吗?  我都很久没有遇见过无开启引起不出U电压的板了

还行测待机,测复位都很实用,还有显卡链接地址线可以测组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  楼主你在什么地方开店啊    像同行修主板你们什么价

周口,现在修同行的就几十块钱现在不行了  ,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修了好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