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55Q2N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7):
长虹55Q2N液晶电视不开机,修机王脱机维修

  这次维修,我用了一款“神器”修机王,它可以在没有液晶屏的情况下对液晶主板进行维修,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长虹55Q2N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的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长虹55Q2N9

【主板板号】JUC7.820.00137352(机芯ZLM60HiS2)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过程】

  一块长虹55Q2N液晶电视的主板,故障为不开机,检查主板上的各路供电都正常,无上屏电压,背光开启信号和亮度控制信号都是0V。接上RT809H查看打印信息,该机的串口在HDMI端口上(标注为PH3的端口),线序为第一线序。打印信息很短,分析了好久也没弄清楚。

  用U盘升级,可是试了N次都不行,看来得量产了。短接主芯片晶振2脚到地,焊下CLK电阻,接好CLK、CMD、D0、GND这4根引线,在芯片印字输入EMMC,然后选EMMC_AUTO_ISP,点确定,然后点设置,按下图设置好。

    打开存放ZLM60HiS2量产的文件夹,里面一共有5个文件,点住其中的任意一个,拖到编程器的界面上,然后点写入,大约15分钟左右,写入完成后,把电路板恢复好,通电试验,仍然不开机!再次查看打印信息。如图:

  这次的打印信息只有2行,意思是“安全启动失败”,“系统停止”,量产数据已经正常写入了,排除EMMC、引导程序搞坏的问题,难道是CLK电阻没有焊好?该电阻在主芯片的散热器下面,在散热器的边缘附近,用强光手电筒查看了,确认已经焊好了。

  目测EMMC附近的小电阻和焊盘也都完好,怀疑是EMMC的电阻有开路,对其附近的小电阻一一进行检查,当查到RM335时,发现其开路损坏,其它的都正常。

  一看电路,这个电阻是D0的电阻,由于该机的没有电路图,根据其他电阻的阻值推算应该是47欧的,拆下一个换上,通电试机,开机了!测上屏电压也有了,背光开启信号也有了,打开修机王,画面也正常显示。长虹55Q2N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排除,该主板成功修复。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牛在哪里学的有时间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