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N73V不跑吗

楼主(2018-07-17):
机器来的时候都是灰,插诊断卡后发现不跑码,于是加焊桥 还是一样 求助  电压都全 单桥的

网友:
刷BIOS.....不行桥坏

网友:
看看 桥的32.768K两脚电压正常不 1.6V左右吧英伟达单桥。

网友:
先量下电压什么的吧,再刷BIOS    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