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首发songren显示器 曲面27寸 R270 版号JRY-W58CDT9-AV6

楼主(2018-07-17):
   这个程序通用的  ,只要像里面的驱动板差不多都可以刷的   ,  1920x1080
我这个是换了BIOS芯片 刷了才好的 。  512KB  的文件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质料,有这个程序修机器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现在坏的少 收藏先

网友A:
你这个曲屏怀了是啥情况,下次修的时候都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曲屏怀了是啥情况,下次修的时候都有数了。

                                 不触发    ·

网友(2018-09-03):
证实可以显示,只是开关键会乱

网友B(2018-10-03):
修好了,美中不足的是长城的LOG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美中不足的是长城的LOGO。

BIOS能用就行, 最怕扣了分  BIOS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能用就行, 最怕扣了分  BIOS不管用

谢谢分享的程序文件,非常好用,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
我试试可以的,需要大家放心下吧这款bios也是肉

网友(2019-02-14):
可以用,长城LOGO,开关机正常,一个按键可以调亮度模式,其他按键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