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C

楼主(2018-07-17):
Y460C  版号 DAKL2BMB8FO
同行拿过来说不开机,我让他放下来,插电没有电流,心想应该是隔离管19V没有
拆机量隔离管有19V了,再量3...5V正常啦,怎么没有待机电压。刷BIOS,试一下。还是不行,
没有思路了,求高手指点

此机已修复,更换IO有待机,正常开机了,

开机跑马 0.46显卡和CPU没有电压,,

更换CPU正常显示。。照片上传不了

网友:
待机芯片有3V和5V说明EC是参与的,查EC待机条件,再把待机芯片PWM电路的开启信号哪个发出来的···

网友(点评):
谢谢了,已经修复了

网友:
这种故障只要按排时序一步一步的测都能找出部的。应该是IO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点评):
谢谢..已修复了

网友:
这笔记本是二修机器怎么坏这么多配件。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技术不错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