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OS合成的问题 怎么确定ME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楼主(2018-07-17):
请教BIOS合成的问题  怎么确定ME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看论坛教程没看懂  合了几个还是不行  有知道的请教一下

网友:
ME开头很好找啊 244650或者202080开头的就是 ME分离出来也简单啊 直接UEFITOOL  多看帖子 结合视频去练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A:
没那个精力去折腾了,论坛下不到就花钱买了,

网友B:
6 代以前的还好搞,之后的就不好搞了估计英特儿又在玩新的招术了;好多好的机子试过换同版本的原始ME就不显示非得原厂的,没厂家渠道还是买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6 代以前的还好搞,之后的就不好搞了估计英特儿又在玩新的招术了;好多好的机子试过换同版本的原始ME就不显 ...

是的,买是最佳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个精力去折腾了,论坛下不到就花钱买了,

确实,时间就是金钱,更何况me不是想有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