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有时能开机显示 不显示时反复掉电

楼主(2018-07-17):
E431  有时能开机显示 不显示时反复掉电   根据以前修本本的经验  直接写BIOS U6  效果一样..换CPU后  开机显示 了..以为是CPU的问题  放一会儿再开又是反复掉电  最后是这里问题  直接上图  是U3202 的转换电压3.3V  只有1.4V电压没有出来..换了就好了..

网友A:
不好意思  刚刚把U2302  打成了 U320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刚刚把U2302  打成了 U3202了..

可以重新编辑的

网友:
你表笔指的是Q2304  U2302是3.3V TO 3.3V的MOS管。

网友:
老板你要学徒吗?

网友:
二级电压  不稳水。。。。。。              导致 开机一下来一下不来

网友:
二级电压  不稳所以导致 开机一下来一下不来

网友:
   厉害修板挺快的。

网友:
楼主厉害呀,怎么找到问题的所在呀?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不出来。。掉电。。这个机器好多都是U的问题

网友:
这转换管不良,真厉害,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基本上刷BIOS能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像这种的一般来说都不会亮。分享了下次在有思路、

网友:
二级电压不是很好查额

网友:
好奇   是u2302坏了   还是u2302和CPU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