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P开机显示后重启掉电

楼主(2018-07-17):
GA-970A-DS3P开机显示后重启掉电,北桥烫手!这个是桥的问题吗?有没有修到这种的!

补充内容 (2018-11-21 14:25):
焊了下KBC,好了,几个月了也没返修,说明是KBC虚焊了!

网友A:
查查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有时候北桥供电不正常也会引起北桥温度偏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有时候北桥供电不正常也会引起北桥温度偏高的

不知为何,拆下装上,焊了下KBC,好了。放了一晚上再试还是好的,不知会不会返修!

网友(2018-08-16):
KBC是什么 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B(2018-11-16):
同问,有一块相同问题的技嘉板,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有一块相同问题的技嘉板,怎么修好的

焊了下KBC,好了焊了下KBC,好了

网友:
KBC 是哪个原件啊?北桥?芯片?型号能发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