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迷你4不触摸求助

楼主(2018-07-17):
完全不触摸 更换屏幕 一样,换了升压电感
二极管
不行。 触摸IC好贵的
求助

网友:
那就是触摸ic问题,总不能讳疾忌医吧

网友:
你可以拿一个好的ic试,不一定要换先找到故障点。

网友:
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贵的,为什么以前的老机器就那么便宜差距好大

网友:
触摸IC 供电 时钟 是否正常,在考虑换触摸IC 一边IC不容易坏

网友:
我也遇到 过,电压全部正常,IC换了,屏换了,就是无触摸。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