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爱好者如何摆脱自身知识匮乏,走向主板级芯片级大神之路?

楼主(2018-07-17):
维修爱好者如何摆脱自身知识匮乏,走向主板级芯片级大神之路?
作为一个维修爱好者,家里电器之类有点什么毛病都毫不犹豫上手解决问题。一般问题都能解决,但是,对于主板级维修,一直处于小白状况。
目前元件对元件识别,电路识别,引脚定义等都不懂,基础的知识还处于懵懂状态,平时会用烙铁,但是对万能表的使用还是不会,希望大神指点
如何才能摆脱稚嫩的状态,走向大神之路。

网友A:
家电维修到什么级别了,如果一台CRT彩电电路你能分析出来,那么学这个就快了,如果只是换换电容,换换三极管这些粗活,估计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电维修到什么级别了,如果一台CRT彩电电路你能分析出来,那么学这个就快了,如果只是换换电容,换换三极 ...

窃以为家里的交流电之类维修都没问题,但是主板级芯片级维修还是小白,不懂哎。想从事维修这一行业,对电脑基本的软硬件维修都没问题,但是板级维修头疼。求突破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窃以为家里的交流电之类维修都没问题,但是主板级芯片级维修还是小白,不懂哎。想从事维修这一行业,对电 ...

家用交流电跟主板维修这些是两大类,基本上挨不到边的,想学主板维修还是得从基本元件功能学起,再慢慢深入到电路层上面,最后才到信号层,有条件的最好还是报迅维的学习班,远程的也可以的,有老师带很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交流电跟主板维修这些是两大类,基本上挨不到边的,想学主板维修还是得从基本元件功能学起,再慢慢深 ...

嗯,我也在其他栏目里看了其他学员学习情况,学成啥样其实还是看自己对知识的渴求程度了,我感觉远程学习不如现场身教,那样印象更深刻,对自身学习提升会更好。

网友C:
看样子你还是初学者,建议你报个维修培训班,对你的提升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还是初学者,建议你报个维修培训班,对你的提升最快

有打算,平时没事就爱捯饬电子产品。但是电子电路基础知识匮乏,发现系统性学习周期还是很长的,做维修就是一个经验,有一定经验能上手了,再报个班那时候是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