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 待机0.03

楼主(2018-07-17):
s410待机0.03 3.3v ic 烫 换了ec 还是一样 确定不是ec 问题 但是去掉ec 不会烫 真的是活见鬼
问题

网友:
给你一个思路,实际上EC已经正常工作发出了开机信号,但是主板其它地方有短路现象,才会引起发烫的。

网友:
看下转换电压后级有没短路,,,,,,,,,,,,,,,,

网友:
先看看有没短路吧,一般都是有短路才会发烫。

网友:
也许是别的地方短路造成EC发热,EC周围小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现在突然待机正常了 开机电流0.36 刷了几个bios美好 放弃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开机后发烫,也就是说EC开机了,别的电路短路。

网友:
这EC带程序